[汽配] 汽车大灯不亮 LED大灯灯珠如何更换

楼主(2020-03-13):
新款的沃尔沃雷神之锤大灯,全部是led大灯,亮度太低。大灯中间有日行灯,改氙气灯不太可能,而对于有随动转向的大灯更加不适合改。最无损的改装就是换亮度更高的灯珠。
网上买事故车大灯,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灯珠,交给当地改灯的店铺,他们不太懂,怕弄坏。

这个灯珠淘宝没看到有卖,想问一下,led贴片灯珠是否都是同样的输入电压,随便买一个换上就可以?如果不行,我多买一些这种拆车灯,灯珠拆下,与原灯珠并联焊接线路板上是否可行?
如不考虑散热和功率,寿命等问题,是否能点亮?是否能提升亮度?

网友:
你这样的思路不对,LED是恒流驱动 改功率要同时改驱动电路。直接并联LED芯片功率没有变化并且效率下降。

网友:
先量出灯珠工作电压电流,再考虑LED灯珠来匹配,CREE二代XHP70 二代XHP50 LED灯珠6V12V灯泡都是理想的代换品

网友:
改了有可能过不了年审,况且不一定能改!

网友:
一个是灯珠,这个换大的影响光形,最好同形状光源功率大的,二是驱动器,电流要跟上

网友:
LED大灯换灯珠不容易啊

网友A:
这种灯珠应该不好换吧!,换的话和驱动不匹配也没大的改变,沃尔沃的全LED大灯还不够亮?我穷人一个,我的大灯改的是昂克赛拉拆车的LED双光透镜,加上原车卤素远光透镜,二近四远,全LED大灯没搞过

网友:
LED参数看工作电压和电流,因不同规格的LED内部封装的芯片数量和串并联方式不一样,稳妥的做法是有原装的驱动器,测试灯芯的工作电压电流做比对。
想更亮,没问题,换灯芯的同时还要换LED驱动器,不是只换个灯芯就能解决的。

网友:
换更亮的灯,和杀人有区别吗

网友:
你改了灯珠还要改驱动,最郁闷的是散热,当然适当的改高一点还是可以的散热有余量,问题是这个LED封装焊接又是个麻烦事。不反对折腾,但是要做好失败的准备。最好是要能复原。

网友:
全部是led大灯,最无损的改装就是换亮度更高的灯珠

网友:
其他事故车拆下的LED灯珠?你能确定这个事故车的灯珠比你原来沃尔沃的灯珠更亮,质量寿命更好?

网友:
测试一下电流之后,用对应功率的灯珠

网友:
别折腾了。LED车灯就没有亮的。尤其是远光。所有品牌都是这样。欧司朗有更亮的车用LED。还要改驱动。而且不好搭配。因为这灯珠4串的。驱动改了有可能会报错。

网友:
我车上原装的LED近光灯挺亮的啊。
沃尔沃虽然车不怎么样但是LED车灯应该总不至于不够亮吧?
感觉楼主是不是表达错误?是不是想表达雨雾天看不清?如果是雨雾天觉得看不清不够亮的话再怎么折腾LED灯珠都没用。就算换成氙气灯照样看不清。

网友B:
孤弱寡闻   这个是大灯?就这么大点?

网友:
LED焊接不好搞,焊歪了光型就不对了。
而且LED是恒流驱动,你原来的驱动可能不匹配。

网友:
四芯20W灯珠,改是肯定可以改,问题还是得看驱动受不受得了,如果驱动带载能力固定了,改灯珠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应该不好换吧!,换的话和驱动不匹配也没大的改变,沃尔沃的全LED大灯还不够亮?我穷人一个,我的 ...

双光透镜比led光型好太多了,也比led亮,是最佳的改灯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孤弱寡闻   这个是大灯?就这么大点?

发光点就这么大,前边反射碗,后边巨大的散热,有些车一个日行灯搭配一个两包香烟大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