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热水器

楼主(2020-03-13):
  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冷水串流到水箱上去流出来了,问大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嘛?
电工说混合阀有问题
热水口装个止回阀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水电工做过多少了你不懂他还不懂?听他的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不如电的省心

网友:
你需要把你的管路图画出来!和电路图差不多!你的混水阀是一体的?也有可能混水阀打到上水位置时不能关死!导致水流到太阳能!

网友A:
检查一下太阳能上水电磁阀的吸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太阳能上水电磁阀的吸合情况

现在不会了,装了个止回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