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铭瑄256G 固态 开卡 【求助】

楼主(2020-03-13):
过保了的。。铭瑄256G的固态,时不时不认盘 ,或者用着用着蓝屏。。主控是SM2246EN。求助开卡方法,和软件。。。。请帮帮忙

网友A:
MLC到寿命了,别开了,趁着现在便宜买新的吧。。。这玩意就算装系统,也不安全了。。。

可以出手或者

有兴趣的话买个U盘主控,把ECC开小一点,用容量换稳定性。。。估计16G开出来12G就比较稳定了,数据临时存个半年?。。。

网友B:
还是英特尔的小固态+机械混合动力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英特尔的小固态+机械混合动力靠谱

我用着800G s3700 更靠谱。虽是拆机的,但卖家给五年包换。价格699还是不错的。

网友C:
铭宣这么良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英特尔的小固态+机械混合动力靠谱

机械的就是可以存一些重要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LC到寿命了,别开了,趁着现在便宜买新的吧。。。这玩意就算装系统,也不安全了。。。

可以出手或者

MLC寿命有那么容易到头吗,刚过保就坏

网友:
那啥,50包邮咋样??,自己开的话,坏块应该不少,开这玩意贼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LC寿命有那么容易到头吗,刚过保就坏

这个闪存短命的锅只能让2246背,2246不适合上3D闪存。换成2258H主控,至少提高2倍使用寿命。主控支持的纠错方式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闪存短命的锅只能让2246背,2246不适合上3D闪存。换成2258H主控,至少提高2倍使用寿命。主控支持的纠 ...

哦,不懂这些,我对铭瑄印象还不错,在用它的显卡。 难道他们的SSD设计这么垃圾吗

网友:
硬件有问题,别折腾了,买新的去,反正也不是很贵

网友:
也不至于上46EN命就那么短.........只是2K-3KPE降到500-1KPE,也能满足日常生活,楼主可以用46EN的工具跑一下RDT开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LC寿命有那么容易到头吗,刚过保就坏

这种盖标MLC本来就是大型数据库专业固态盘退役下来的。。。每天读写,寿命本来就不太多了。。。

2246可能均衡算法也不太好,读写频繁的区域坏了,固件没有对应的识别措施,就会一直掉盘。。。优盘主控会把那部分屏蔽掉的(不过实际上正道是报废。。。)

网友:
妥妥的回收料,正常MLC我的1500次还是很稳的,还是JMF667H,传说中的不能全盘磨损均衡,目前情绪稳定,最高1500,最低1000多

网友:
感觉像某些原件不稳定导致的
可以先测电阻电感之类的阻止看看是不是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
求助开卡方法,和软件。。。。请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开卡方法,和软件。。。。请帮帮忙

网上找一个2246EN的工具应该都能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不懂这些,我对铭瑄印象还不错,在用它的显卡。 难道他们的SSD设计这么垃圾吗 ...

据说这些小牌,包括自己不产固态的大牌,都是深圳小厂生产然后贴牌的,我帮别人买过宏基和金白搭的盘,基本没区别,电路板结构和主控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铭宣这么良心吗?

莫一块,很随意的

网友:
我有一块建兴的V2S PRO    256g,也这个主控,过保就掉盘,售后也说修不了,死马当活马医,重新开卡又好了,继续当游戏盘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