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e元素2.4G无线鼠标

楼主(2020-03-13):
外观正面,有点泛黄,应该是材料问题。

背面,装一节5号电池。

主板正面。

无线接收小板,牛屎芯片。

主板背面,带小孔的芯片

透镜楞镜

无线发射器

发射器背面同样的牛屎芯片

正面晶振和usb触点。
使用感受,在鼠标垫上还行,其它表面反应很迟钝,不如有线鼠标。

网友(2023-03-28):
A3000无线鼠标节能引擎,芯片并不差,是主控和接收器比较渣。
e元素这个中键滚轮下压的设计比罗技赛睿好,宜丽客EX-G系列鼠标也是用这种结构,滚轮轴不会摩擦中键微动的POM按钮造成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