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用arduino ide选哪个型号啊

楼主(2020-03-13):
这是我买的板子

板上印的是LOlin nodemcu V3,我也不懂这是啥意思?

介绍,也不知是否与实物一致

我安装的arduino的菜单

没找到十分一致的选项
是选NodeMcu 还是 LOlin呢?也都不能完全碰上
另外这个型号都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一个芯片吗?
难道不是?

网友:
NodeMcu 0.9
NodeMcu 1.0

网友:
只要和8266沾边的都可以。

网友:
二楼正解,但是还是不要当普通的arduino用了,和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看图的话,那是12E

网友A:
我感觉那一组里的,随便选,都能用。我也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那一组里的,随便选,都能用。我也不知道有啥区别。

有区别的
特别是 flash mode
这个DIO Dout 的我都见过而且还都是在d1 mini上(TB便宜来的)

再有就是flash 大小

那些板子都是些定义,而且还要些固定脚的定义,比如 LED_BUILTIN SCL SDA这样的

可惜的是里面貌似没有esp01的。。。 只能随便选个,然后改改

网友:
有区别的,核心是安信可的模块基本可以用nomcu。其他没玩过。
有的esp晶振不一样26/40M,flash不止大小不一样,模式也不一样,什么dout,do,qout,qo。有的复位也不一样。
选错启动不了。generic版就很详细了。

网友B:
有用8266  D1刷屏死机的吗?回回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8266  D1刷屏死机的吗?回回死机

刷神马屏?我用u8g2 那个图形测试 跑好几天也没见它死了…… d1 mini ....

现在不干这些无聊事了 还是数码管好 能亮就行啊………

显示靠后台刷网页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