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宝的三极管是啥型号?炸了看不清

楼主(2020-03-13):
有一个带LED灯的充电宝坏了,板子上一个好像是三极管的贴片不知道是什么参数,请各位掌掌眼。
下图中的红箭头指的就是起鼓的元件。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坏的地方了

网友A:
图是自己画的?
我怎么看不懂
这个图才行:

网友B:
两半对称的线圈,有双100圈的,有双20圈的,有双10圈的,只要绕了,就有了
但是焦耳小偷只能把电压升到3-9V,电蚊子好像太费劲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自己画的?
我怎么看不懂
这个图才行:

你这是市面上那些电蚊拍的电路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市面上那些电蚊拍的电路图吗?

是的。坏的电蚊拍可以修好,你的那个电路图即使是正确的也没法电死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坏的电蚊拍可以修好,你的那个电路图即使是正确的也没法电死蚊子。 ...

那看来是假的电路图了。我是视频里截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半对称的线圈,有双100圈的,有双20圈的,有双10圈的,只要绕了,就有了
但是焦耳小偷只能把电压升到3-9V ...

看来电路图是假的了,谢谢你

网友:
焦耳小偷做过无数个,3055也有,电蚊拍线路也玩过很多花式。可真没用过3055做焦耳小偷和电蚊拍,至于您的图输出的电容才25V,线圈的圈数也不能大幅度升压,也没有倍压整流,能点亮LED灯估计可以,电蚊子不敢说,反正跟市面上电蚊拍低电流高电压的原理不符合。

网友:
看这个电路根本不可能升压到电蚊子的程度,线圈太少,而且输出电容耐压这么点,还没电死蚊子自己先爆了

网友C:
到底是修充电宝还是修电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修充电宝还是修电蚊拍?

他们都魔怔了,是修充电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电路图是假的了,谢谢你

2楼的图很经典,以前的电JG,电-鸡-枪的低压部分也是这个电路,用上那种变压器的话,(好像初级这边主回路是45圈,反馈回路是20圈,次级高压分段绕3300圈,直接拉一公分半的紫弧,点炮仗点纸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