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大神们看下

楼主(2020-03-13):
3281尾部的那个电阻是不是给led分压的?具体阻值是多少?我换成了黄色的led

网友:
想要指示灯亮点,阻值可以小点,在330Ω~1KΩ之间选择。

网友:
如果是可以参考5V-led电压/led电流,如蓝色的是3.2V,按3v算也可以,就是5-3=2V
电流一般取20MA那么2V/0.02a=100欧
黄灯的压降好像2v2还是2v7啊,基本上套用上述的数据,多少加大点电阻150欧比较普适,220也没事,无非亮度高低的问题,
按一般的电路设计,基本上12V选择1K左右的电阻,大部分LED都合适,

网友:
原板上的我记得是330欧

网友(2020-08-27):
楼主的摄像技术有待提高,图片模糊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