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几块屏,玩点什么好?

楼主(2020-03-13):
OLED屏测试全亮时有些印痕,大液晶屏型号是DMF50081,控制器用SED1335F,测试都是好的,其实是全新的,一直放着做备件了。一直没想好用它做什么玩。给个建议。

网友:
擦,这么大的OLED,买新的得大几百块吧,不过楼主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烧屏了

网友:
捡轮子造车?

网友A:
这种屏都是点亮一次以后就吃灰了

网友:
没啥用,除非能做成一个电子钟。

网友:
播放小电影,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都是点亮一次以后就吃灰了

我就玩完绘图算法,然后吃灰

网友B:
搞个工控指示屏,自已编点程序,再加个外壳,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工控指示屏,自已编点程序,再加个外壳,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想用它做个晶体管图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