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神米沃奇蓝牙问题

楼主(2020-03-13):
设备安装有时需要控制螺丝扭矩,想入手米沃奇无刷带蓝牙电炮,苹果手机,怎样才能连接扳手蓝牙?哪里下载APP?

网友:
电炮是冲击扳手吧?这东西还能设定扭力,以前只知道电批电动扳手可以定扭

网友A:
我的2757冲击批是一直没连上过

网友B:
苹果手机应该简单 直接市场搜米沃奇的蓝牙软件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手机应该简单 直接市场搜米沃奇的蓝牙软件就行吧。

应该先要把系统改成英文的~我用中文系统说是不对大陆开放!

网友(2021-03-24):
下载了看不懂!哈哈哈哈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A:
我的2757冲击批是一直没连上过

搜索不到机器还是搜索到了连接不上呢》??

网友:
蓝牙有什么用?带蓝牙的机器和不带蓝牙的外形几乎一样,就是价格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