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睡前贴,手笨,折腾的不完美。

楼主(2020-03-14):
文字不重要,看图。
wechat_upload15841162605e6bb22487a34
wechat_upload15841162615e6bb225d36b7
wechat_upload15841162625e6bb226d6d68

网友:
移动版T12,不错啊

网友:
牛批轰轰啊

楼主:
还有个插孔是给jbc245留的,还没上线。时间匆忙,还没搞电源开关。

网友:
屏幕挺大的,谢谢分享

网友A:
旋钮和充电口对调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和充电口对调下就完美了

外壳已经折腾的很难看了,再对调旋钮不好装5芯底座了。

网友B:
废了一个电动工具机壳?够任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壳已经折腾的很难看了,再对调旋钮不好装5芯底座了。

你应该把旋扭器换成拨码器或滚轮器,价格贵一点。

原因很简单,不小心碰到旋扭器,就把整个板子废了,我已经悲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了一个电动工具机壳?够任性。

原电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旋扭器换成拨码器或滚轮器,价格贵一点。

原因很简单,不小心碰到旋扭器,就把整个板子废了,我 ...

谢谢大神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
跟风严重!叉平

网友:
挺好看的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D:
请问笔记本电源可以做吗?太牛了,很想学习电器知识和维修,,可以是个文科生,很多都不懂,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E:
能上电路图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笔记本电源可以做吗?太牛了,很想学习电器知识和维修,,可以是个文科生,很多都不懂,不知道从何学起 ...

不是说文科生就弱什么的,完全是兴趣而已,搞什么都得先有兴趣才能搞的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上电路图指导一下吗

这个不用什么电路图,就是简单的接上电源线,板子上有标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