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修复卡求助:SF-2281VB1-SDC

楼主(2020-03-14):
看了网上的教程,根本看不懂啊,求助老大们,能否帮修复,来回邮费及劳务费我出。感谢了呀!!!

网友:
不是很难,按教程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盘在旧站有大神说过是熔丝盘,我之前也拿过一个,开卡卡0块,之后改u盘一切蛮正常。

网友:
换电脑虚拟机没了,不然我倒是可以帮你开

网友:
这个盘还是别开了 速度太慢不说 还不稳定  不如换2246主控 速度还好

楼主:
那就是只能做U盘了吧

网友(2020-06-03):
同款写的时候一分钟掉盘,同样不会教程

网友:
BGA100  开始不难  容易掉盘  如果坚持想开  可以私我 运费你出了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