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大波TV遥控器拆机大杂烩

楼主(2020-03-14):
1号选手,移动宽带送的机顶盒遥控器

打开电池盖

拿出12合1,沿边撬开

露出内部,一大堆锅仔片映入眼帘

拆下键盘,按钮手感偏硬

板子局部特写

红外头周围只有1枚贴片LED

底部一颗芯片,型号AD009-05EL,除此木有一个元件,电容焊盘空的

板子背面,18年年底的货

2号选手,Leader电视机原装遥控器

拆下电池盖

破拆后可见,板子采用传统的碳膜电路

取下键盘

板子中间只有一颗芯片,型号HJ8122

红外头,周围没有元件

底部,电池仓和板子处于同一水平

反面只有一颗电容,年份13年

3号选手,广电机顶盒自带遥控器

打开电池仓

破拆,里面结构大同小异

取下键盘

板子走线特写,普通的碳膜键位,每个键还有编号

红外头,附近有个LED

底部芯片,CY528,还有个存储器T24C04A提供记忆功能

板子反面,除了电容没啥,年份17年

4号选手,同样是广电遥控器,不过年份较早

取下电池盖

破拆,板子大同小异

拆下键盘

板子走线特写,大同小异

红外头附近有变色灯、电阻和8050

底部比前几个遥控器有料,2颗芯片,LGT8M008E主控+T24C04A存储芯片,还有一些分立元件

板子反面除了电容有个晶振,年份09年

5号选手上场,20年前的VCD碟机遥控器,古董

取下电池盖,电池位置较深,徒手不易取出电池

破拆,拆开后看到里面猫腻,键盘有6个按键位是闲置的,没有对应的机外按键,想知道对着碟机在遥控器内部按下这些隐藏按键是不是可以解锁特异功能?
取下键盘

板子特写,大同小异的碳膜

神秘的按键,除了图中的2颗还有底部4颗

底部芯片,HT6222,还有几个外围元件

板子反面,印刷有些浮夸,年份99年

底部分立元件,熟悉的455E,瓷片100p*2,古董电容,8050三极管

最后一位选手,LCD屏驱动板送的垃圾遥控器,其实不用拆就知道里面肯定是一颗牛屎芯片

反面就一个锂电池仓

小心撕开,眼花了,咋这么多键位?

奇葩的设计,三七二十一键位,只用了5个键,佩服我朝科技

反面有个牛屎,加一颗不起眼的红外头,加垃圾弹簧,除此没有任何电子元件。万能的牛屎,一坨搞定所有功能。
拆机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真佩服这设计这个学习遥控器的人,能想到发射管当接收管用,厉害。
比较好奇像九几年设计这种类似电路啊,比如遥控器,VCD画板子或者给可怜的单片机编程的人当时什么工资??有没有前辈给讲解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这设计这个学习遥控器的人,能想到发射管当接收管用,厉害。
比较好奇像九几年设计这种类似电路啊, ...

好像LED都可以当光敏管用吧,半导体普遍存在光电效应

网友:
最后一个绿油质量太差了!

网友:
双导电胶的好用

网友:
带24c的应该可以改键码,改成别的遥控器

网友:
俺也拆过一些遥控器,电池盒大都被电池漏液腐蚀,你这些却没有类似的情况,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网友:
移动的带锅仔片,我喜欢。

网友:
vcd遥控器按键不会有啥特异功能的。vcd就那些功能,还能玩出啥花来。菜单也没啥好隐藏的,也没有“工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