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witch Pro游戏手柄拆解,因为正品太贵,所以买了高仿的

楼主(2020-03-14):
这只“任天堂”Switch Pro手柄是我在某宝花了170元买的,玩了也有4个月了
我为什么会买它,因为平时都是接显示器上玩Switch,自带的joy-con只在掌机模式用,
变成主机模式我还得拆下来,另外
joy-con的按键手感不是太好,有点难用,而且如果玩的比较狠,
遥杆有可能还会引起漂移(遥杆失灵),加上续航不是太好,所以我就有另外购买一只PRO版手柄的打算,

但是正版的Switch Pro现在炒到了450+元,太贵了,
相当于再加200左右可以撸一只XBOX ONE精英版的手柄,相反Switch Pro性价比就有点低了。我平时玩Switch的游戏也都是宝可梦、乐高一类的,不会有太激烈的操作,所以不是很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原厂的,
,所以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这个

号称1:1高仿的,可以唤醒和休眠主机、
带体感陀螺仪、通知灯,最远20米的超低延迟无线连接,和正品一样的按键手感,
以及日本ALPS遥杆,3D震动组件。

外壳的话,也跟正品的一样,前面后面都是半透明的

后盖上刻的产地(都说了是高仿的了,就不可能是真的)

左边是充电的指示灯,中间是typeC的接口,右边是配对按钮
买这个手柄的时候,还送了一根做工还不错的“原装”数据线
我拿它充我的华为手机,居然支持40W的快充。

因为用不了体感,而且3D震动有点异响,所以我就想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拆的话,和正品一样,都是从左右握把后面的螺丝开始拆起
其实这个握把的做工已经可以看到是高仿的了....这合模线那个明显啊......

毛刺很多,边缘也没倒角,刮手,待会我还是处理一下

拆除后盖的螺丝

电池也是一眼假.....

反正很粗糙....电芯也不知道用的好不好,

不过下次电池有问题,我自己可以买一块正版的替换
1:1的好处就体现在这里....

取下电池,背仓这里还要拆两颗螺丝,
还有靠近ZL和ZR按键附近有两颗

外壳的材质不怎么好,螺丝拧出来都带着一些塑料粉末

拆除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

这是我找的正品的拆机图,我买的这个高仿的芯片反而多些

貌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里有一坨锡,开始我以为是用锡去短接线路什么的
但是我用手一扣就掉了....可能是制造的时候
飞溅上去的锡渣...我擦,这品控也是醉了

清理掉后,看看里面到底有啥东西吧~

赛普拉斯CYW20734是一款符合蓝牙4.1标准的独立基带处理器,
集成了2.4 GHz收发器。CYW20734采用业界最先进的40 nm CMOS低功耗工艺制造,
采用最高水平集成以消除所有关键外部组件,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设备的占地面积和
相关成本实施蓝牙解决方案CYW20734是无线输入设备应用的最佳解决方案,
包括游戏控制器,遥控器,键盘和操纵杆。
内置固件符合蓝牙低功耗(BLE)配置文件和BLE人机接口设备(HID)配置文件。

意法半导体的CR95HFV5 射频收发芯片

华邦WINBOND  W25X40CLNIG 存储器

手柄的固件信息应该都是在这里面

神秘的KC6723,上面只有这个型号,没有厂家标识那些信息
我猜测应该是让游戏机能识别这个手柄或者是陀螺仪芯片吧?

遥杆的话,卖家说了假话,左右遥杆都是国产银实的
并不是日本ALPS产的。不过看大小应该是和正品用的差不多,
下次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买ALPS的代用

3D震动,所谓的3D震动就是用了线性马达,和苹果6s之后的手机里的震动器类似
往复式的那种,可以模拟一些转子偏心马达模拟不了的触感,比如游戏里,
买装备的时候,有一种被别人从手里拿走什么东西的感觉
,打了NPC一拳,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刚把人揍一顿后,手麻麻的感觉。

网上找了一张拆机图,其实马达里面还是挺复杂的

之前我拆过很多手柄里的震动器都是这种偏心转子马达式的

看样子应该用的是正品手柄上的那种吧,这玩意在手柄上都不多见

强迫症犯了,准备把马达的线都换成这种好线

检查了一下异响的原因,原来是马达后面的双面胶松了,震动的时候一直在撞外壳,这样造成的异响,
我乘着换线的机会,把原来的双面胶都换成3M的泡棉胶,这样黏性更好就不容易松动了

左边的也换了

这样顺眼多了

这货也有彩蛋,哈哈

半装回去测试一下

为了保险起见,重新校正一下遥杆

都没问题了就全部装回去

手柄御三家:任天堂Switch、微软 Xbo xone、索尼PS4

(每天来送钱的NPC,也不看看我的宝可梦是啥,多少级了就要跟我打...)

——————————————————————————————————
最后评价一下这个高仿货吧,如果是这个价格买的 能撑过2年的话,
也不亏,虽然加减几十块能买个良值、HORI 那些第三方厂家的手柄,
但那些手柄功能都阉割了很多,我买到的这个基本功能都是全的,
而且按键手感也还不错,3D震动的效果也很棒,延迟、无线距离、电池续航时间也还行。

要说缺点,首先就是面临着保修问题了,你也看到了,有问题基本上全靠自己。找卖家说不定已经找不人了
找任天堂?傻乎乎的拿个仿品去“东半球最强法务部”那去修,他们没给我寄律师函就算是好的了
然后就是这糟糕的品控,这么大一坨锡在上面,质检的没看见?
外壳用料和模具精度都一般,加上遥杆品牌货不对板,电池是不是用的好电芯这些问题
始终是个硬伤......如果我是玩那些比较考验操作的游戏
可能都不会去考虑这种高仿的东西了,可能会肉疼一下花个450+去买个正品

网友A:
意法半导体的CR95HF印象中是RFID读写芯片。着手柄有这个类似的功能么?

网友:
虽然是高仿,看着做工也还不错

网友B:
看堆料,比正品还要多

网友C:
看上去用料不错,不过我更喜欢minecraft我的世界之类的沙盘游戏,可惜的是被邮箱代理,强制加密forge无法自己从本地加载模组。

网友:
看着板都是高级货

网友D:
高仿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
电池换老3ds 的电池就行,CTR的意思就是3ds的代号,全称Citra,也就是3ds模拟器的名字
我之前花了150买的手柄没hd振动,唤醒amiibo什么的都有,现在加了hd振动不知道和joy-con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法半导体的CR95HF印象中是RFID读写芯片。着手柄有这个类似的功能么?

有的,部分游戏会随机送几张NFC的道具卡,需要在放在手柄的功能键区域去感应。这个算是任天堂的老功能了,之前的3DS就有类似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堆料,比正品还要多

用料的确还可以,而且又是正品价格的三分之一,算下来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代价就是外壳、电池仿的有点假,还有这品控不是很好,这么明显的瑕疵居然质检的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用料不错,不过我更喜欢minecraft我的世界之类的沙盘游戏,可惜的是被邮箱代理,强制加密forge无法自 ...

Minecraft我买了XBOX One版的,国际服,一般玩联机生存比较多,建造模式我都是在PC上找存档,再把存档同步过去。网易的国服我压根就不想碰,很多东西搞的都太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仿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我估计做这个的人还是花了点心思的,如果换个做工用料更好些的外壳,基本快和真的差不多了。更骚的是老板,卖的时候居然实话实说是仿的,而且还是按仿货的价去卖。换成奸商一般就想办法配个包装盒,当成正品去销售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楼主完全可以买个八位堂USB接收器,然后就能在Switch上用你现在的PS4和XBOX的手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用料不错,不过我更喜欢minecraft我的世界之类的沙盘游戏,可惜的是被邮箱代理,强制加密forge无法自 ...

之前也是玩邮箱的。便宜的只能纯净版,不能forge。带Forge的一个月好几十。后来正好赶上双11百度云活动,租了1年的云服务器。你一般玩什么模组?我们可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完全可以买个八位堂USB接收器,然后就能在Switch上用你现在的PS4和XBOX的手柄了。 ...

我刚开始也考虑过转换器,价格是虽然更便宜,但用着比较麻烦,一是主机玩串了,手柄的键位一时很难改习惯,QTE的时候有可能要低头看一下手柄的键位,如果这时候键位对不上,很容易按错。我这么说你可能难以理解,但实际三台主机都上手一遍你就知道了。二是Switch桌面模式下USB转换器是用不了的...只有主机模式可以用,虽然我平时都是玩的主机模式,但对于兼容性而言,我比较介意。三是我的XBOX one手柄是老款,2.4GHZ的没有蓝牙,8位堂这个只支持XBOX ONE S以上蓝牙的手柄,PS4手柄有蓝牙,但在Switch上用不了体感,本身这个手柄续航还比较弱,所以不考虑在别的主机上用。四是遥杆的适配问题,遥杆都是有死区或者满位的。贴吧上有人说这个接收器用别的车手柄,玩马里奥赛车的时候遥杆推满了,但转向的幅度很小

网友:
这个高仿用料不错,主板上印的THX2 Allgamefans这英语字最左边有两个贴片电容,正品的那个不用拆摇杆向下推看到里面THX2 Allgamefans左边没有两个贴片电容的,学到了一招。

网友:
比10年前的仿造工艺已经漂亮许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是玩邮箱的。便宜的只能纯净版,不能forge。带Forge的一个月好几十。后来正好赶上双11百度云活动, ...

我最初很喜欢零几年,姥姥家里玩的过山车大亨2的地形,虽然只有一种45度坡,但是地形比MineCraft我的世界好,希望有一种地形模组,顺便能有点过山车物理模组。自从最近玩了EvertechSandbox,基于Unity三位车子物理沙盘后,很想在我的世界弄一些车子模组。。我的世界最初玩的是,多玩盒子手机版,主要是建造和车子模组,可惜的是被邮箱干掉了。Android版启动器得需要我的世界特定版本,没找到能在荣耀平板5成功启动加载模组。

网友:
这个价格  防成这样不错了啊   赶脚国产要超过原装的啦。
毛刺 电芯  价格所限 。
性价比 是流通商品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