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斐讯体脂称s7完全拆解

楼主(2020-03-14):
从20cm高处摔下,钢化玻璃面板彻底碎完,可拆开还是要小锤子敲半天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个的,居然用的是那种电池

网友:
用的什么网络模块,是不是搞个开发板玩玩。

网友:
电池用的手机电池啊, 看来斐讯做手机库存下来的啊

网友A:
我也想着是不是把wifi模块拆下来,担心所有程序都是在wifi模块里面的。

网友:
斐讯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大概是不能用了吧安慰

网友:
这个体脂称那四个检测电极还是接线的,我家人买的体脂称那四个电极就是沾了四块不锈钢片,APP里所谓的检测体脂数据就是根据你自己注册时录入的身高、体重、年龄由程序计算的,根本就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着是不是把wifi模块拆下来,担心所有程序都是在wifi模块里面的。

好像蓝牙连app,忘了,就用一次app,顾狗就跑路了

楼主:
重新拆开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蓝牙连app,忘了,就用一次app,顾狗就跑路了

wifi接入的,我也有,我用过的。现在是wifi图标一闪一闪的。

网友:
看你这个图,把这个wifi模块和乐鑫的ESP-WROOM-02对比了下,引脚封装完全一摸一样。

网友(2021-08-15):
下个app 派健康,我的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