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胖胖熊蒸蛋器 顺便请教问题

楼主(2020-03-14):
KSD301温控开关,电器正常工作时,双金属片处于自由状态,触点处于闭合/断开状态,当温度达到动作温度时,双金属片受热产生内应力而迅速动作,打开/闭合触点,切断/接通电路,从而起到控温作用。当电器冷却到复位温度时,触点自动闭合/打开,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加热部分的那段较粗的明亮的金属丝是什么材质?

网友:
引线而已啦

网友A:
淫家问你是什么材质,而不是什么名称。

网友:
电热丝吧,铁铬铝或镍铬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淫家问你是什么材质,而不是什么名称。

镍合金不像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这是搜索到的资料:
接线柱,接线柱多采用铁,不锈钢,铜材料,用作电源线和发热体连接的媒介。

网友:
白色的是耐高温电线,加热管是普通白钢,就是不锈钢,我卖过

网友:
那个电源线被压在那个塑料块下那部分,很容易被锁紧的塑料块压断。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