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个普通的继电器实现电批的扭力自停功能

楼主(2020-03-14):
        首先声明,本贴是针对好握速和奇力速等具有扭力自停功能的电批,并非是把没有扭力自停功能的电批加装该功能。
        相信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称心的工具,我也不例外。前些天我的801电批坏了,干脆在某鱼上入手了一个好握速电批,用起来确实不错,但还是不太满意。原因有二,一是电批的扭力自停功能是供电器内实现的,电批需用专用供电器,价格贵不说,还占地方,二是连接线是多芯线比较粗,虽然原厂线很柔软,但轻巧的电批被连接线拖着,使用很累。
       于是,我想把电批的自停功能改到电批内部,这样可以闽笔记本电源甚至电池供电。本着越简单越可靠的原则,想到了用一个普通的五脚继电器实现了扭力自停功能。
         电路图奉上,手绘的莫见笑,图中上半部分是目前好握速奇力速等带自停功能的电批内部电路图,下半部分为加装的继电器。总的概括,五脚继电器实际上引出三根线(线圈两引脚分别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连接),把原电批负极引线断开,接上继电路的三根线ok。
         此电路纯属原创,已在自己的好握速电批上实践通过,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发表更好的意见。

网友A:
这个确实可行,给你点赞。

网友B:
扭力开关是触发式,扭力到点了,触发一下,但是无法保持。楼主这个电路并不行哦。
我原来改装过,用继电器加可控硅。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64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开关是触发式,扭力到点了,触发一下,但是无法保持。楼主这个电路并不行哦。
我原来改装过,用继电器 ...

如果你会分析电路,你会发现,扭力开关触发后继电器有自锁功能,断开启动开关后才会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开关是触发式,扭力到点了,触发一下,但是无法保持。楼主这个电路并不行哦。
我原来改装过,用继电器 ...

看了你的贴子,感觉太复杂,我之前也想过类似的电路用mos场效应管关断,但电路制作要求高,不能放进小体积的电批内。我只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该功能,选用体积小的继电器直接塞进电批内部,简单可靠。再次提醒,电路设计时已考虑了继电器的自锁功能。

楼主:
唉,已经好几年没来论坛了,还好用户名密码论坛还给我保存着,但所有资料都清零了,发贴回复都需要审核,因此本人不再回复,信者可自行实践,成功率100%,继电器不一定要用24V的,可利用手头常见的12Ⅴ继电器,因实际工作时间短并不会出问题。
发本贴前曾考虑过是否应该发贴,毕竟一个2-3元的继电器就能实现原配电源的自停功能,对卖原配电源和连接线的商家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所以也不对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详细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电路并不会出现像2楼所说触发后不能维持的情况,而是具有自锁功能,扭力自停后需松开启动开关后继电器才能释放,有兴趣的自行分析不同状态下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C:
如果扭力开关在电机断电停转后还能闭合的话,楼主这个电路在正转时是有用的,反转就没办法了。

可以尝试将扭力开关和电机的连接处改为接到启动开关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已经好几年没来论坛了,还好用户名密码论坛还给我保存着,但所有资料都清零了,发贴回复都需要审核,因 ...

以前的帖子资料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

网友E:
继电器原边副边不建议共用同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扭力开关在电机断电停转后还能闭合的话,楼主这个电路在正转时是有用的,反转就没办法了。

可以尝试将 ...

扭力自停设计就是正转时起作用,反转是无效的,厂家本来设计如此。如果特殊需要,反转起作用扭力开关可接到电机另一端,正反转都起作用的扭力开关接到启动开关到正反开关之间的引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可行,给你点赞。

向你道个歉,你也像我一样回复需要审核。6楼中说了2楼并不是你,而是现在的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扭力开关在电机断电停转后还能闭合的话,楼主这个电路在正转时是有用的,反转就没办法了。

可以尝试将 ...

再回复你,扭力开关在电机停转后并不闭合,扭力开关是一个点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原边副边不建议共用同一电源

为什么不建议公用同一电源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会分析电路,你会发现,扭力开关触发后继电器有自锁功能,断开启动开关后才会释放。 ...

俺笨,没看出来扭力开关触发后继电器是怎么自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笨,没看出来扭力开关触发后继电器是怎么自锁的。。。

你可以分析一下触发后电流回路的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笨,没看出来扭力开关触发后继电器是怎么自锁的。。。

你只需要看继电器线圈的供电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帖子资料在老站:http://bbs.mydigit.cn

谢谢提醒!其实我好几年没上相关的论坛了,其它论坛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数码之家还好,让我最恶心的是恩山,第一次登陆上去了,第二次要我重新注册,还要购买邀请码才能注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分析一下触发后电流回路的走向。

扭力开关触发并断开后,继电器线圈的供电回路是不是还串联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扭力开关触发并断开后,继电器线圈的供电回路是不是还串联了电机?

是的。由于两者内阻相差较大,电压基本加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实现自锁。

网友(2020-07-14):
感谢楼主的方案,我是看到了你的方案就试了试改装我手里的欧神电批,淘宝不带电源58元的那个,灰色外壳。本来不是全自动的,但是拆开发现里面有预留的自停开关位置,自停开关用普通鼠标的微动就可以了,非常便宜。但是按照你的线路图接了之后发现几个问题:1、只能是正转有自停,反转没有;2、触发自停以后电机没有刹车,会有惯性继续转过一点,也就是还会咔咔咔几下才停下来。然后我改进了一下电路,加了个二极管,现在是正反转都能停,并且触发之后电机会刹车,立马就停下。现在试用下来没什么问题,发出来交流下,只花几块钱就能把半自动改成全自动,性价比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