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无刷三件套凑齐了:角向冲击起子5745+电钻5290+冲击起子5744

楼主(2020-03-14):
SKIL冲击起子5744也到手几天了,无刷三样凑齐了。

角向冲击起子5745+电钻5290+冲击起子5744。

楼主:
调速开关前⅓确实空行程,只是照明灯亮。测了一下5290的低速档起始速度,27RPM,也就是2秒钟转不到1圈,好处自然不用多说。

楼主:
5744起始转速117RPM

楼主:
5745起始转速144RPM。

网友:
这个也是大有的子品牌吗?我在大有pdd官方旗舰店看到这个

楼主:
测测WU130,起始转速63RPM。

网友:
都是精品好货啊!!

网友:
一看就是工具党,,,首要的是养眼

网友:
看着真舒服

网友A:
5745几个钱

网友:
skil颜值还真是高

网友B:
这个角向冲击起子应该再加个高低档按键就更好了

网友C:
嗯,然后就收起来啦?

网友:
昨天又上了无刷万用宝,继续撸它

网友:
SKIL同大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冲击批的开关也是前三分之一是空行程吗?

网友:
据说电池的做工很差,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45几个钱

官方店一机一电一充¥5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向冲击起子应该再加个高低档按键就更好了

最低速144RPM,拧自攻螺丝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然后就收起来啦?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