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渣渣驰伟cw-401w插排 辣鸡要死 没有品控 触电危险

楼主(2020-03-14):
这个插排不拆不知道 地线居然不给焊 你要没有我也不说啥 有不给焊上 出厂复检没有吗 足矣见得小作坊生产

网友A:
下次说某个东西垃圾的时候先说多少钱买的,否则按非客观评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说某个东西垃圾的时候先说多少钱买的,否则按非客观评价处理。

你是哪位网络警察?

网友B:
看这伊拉克成色 至少外壳可以的

网友C:
低端货,带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

网友D:
成本在那里的,要是它卖200块,肯定没人去买,它也不敢做成这个样子

网友E:
修好勉强能用,看到有地线只是忘记焊上了,有的垃圾排插是两芯线,地线是空芯的,就是只有塑胶皮没有芯的地线,纯属坑爹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伊拉克成色 至少外壳可以的

外壳有点薄 不够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货,带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

对 用在不重要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在那里的,要是它卖200块,肯定没人去买,它也不敢做成这个样子

嗯 这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勉强能用,看到有地线只是忘记焊上了,有的垃圾排插是两芯线,地线是空芯的,就是只有塑胶皮没有芯的地 ...

对 那样的挺多的 我拆的另一个插排就是空的

网友F:
驰伟不如慈慈,同价不同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驰伟不如慈慈,同价不同量。

慈慈的还行,我买过一个几块钱的现在在用,楼主这个广东普宁产的,之前买过不少普宁货,质量甚忧,反正我买东西只要是普宁产的就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慈慈的还行,我买过一个几块钱的现在在用,楼主这个广东普宁产的,之前买过不少普宁货,质量甚忧,反正我 ...

哈哈 都有经验了 我很少买插排 一般都是垃圾来的 或者别人给的 或者不要得 搬家的 总之各种来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