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sd卡读卡模块

楼主(2020-03-14):
我这个是个大卡的模块,因为手里有几张大卡没用了

这卡还得修补一下,写保护开关掉了

才32M,但是用来玩正好

但是死活初始化不了,也就是不认文件系统
其他信息都读出来了

放相机里接电脑上,想格式化,但是也不行,还是这个样子
没有成品读卡器,没法格式化了

换了一个2G的卡,也是相机上的,这个似乎可以

网友A:
是不是文件格式不支持,第一次看到fat12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文件格式不支持,第一次看到fat12的格式。

是啊,哈哈,但是没法格式化,没读卡器,fat12是软盘的文件存储格式,早都没了

网友:
相机也能格啊,有张32的,触点更多多

网友:
这种卡格式化成FAT格式或者FAT32格式,基本都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文件格式不支持,第一次看到fat12的格式。

看来兄弟没见过软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兄弟没见过软盘.

当年见过好多软盘。但是当年真不知道软盘什么格式的。01,02年的时候用软盘,后来基本上就不怎么用了,U盘开始流行起来了。就是有点贵,2块1M。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数据直接上云了。。不是私有 就是公有

不想好好登记就用mqtt

客户端解析,数据入库

所以ESP8266具有极佳性价比  其次是那些快没信号的2G 手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