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怡展PS603D可调电源维修电路图

楼主(2020-03-14):
自制抄板电路图,电源坏了,电流表头线掉了不知道怎么接,不敢开机,想在开机就95伏,5.1K的电阻热的厉害,不敢开机,好像短路了,电流大了,不知道哪里毛病,希望老师们帮忙维修,我用虚线画了表头应该接的位置,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佬们指正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不错,不拘小节,潇洒奔放~

网友:
这哪里来的图啊,乱七八糟的

楼主:
这个是按电路板画的,抄板。没有原理图,所以自己画了,改正几处错误,现在还是开机95V。调压不起作用。查了电位器。正常啊,也发现短路及短路啊,是不是运放坏了,也换运放了,还是一样,,找不出毛病,,,希望大佬没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不错,不拘小节,潇洒奔放~

谢谢,自己按照电路板画的,丑了点,没时间去做原理图了,一样看的。就是不简洁明了,麻烦点。找到几处错误,又改了下,上图.

网友:
哇,老大你把电路图画好,有可能自己都把问题找到了.画成这样.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