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以前论坛兑换的拆机神器U头断了

楼主(2020-03-14):
拆个排插,松了一半的螺丝后就断头了。。。

网友:
很正常,你不是第一个断的

网友:
力气太大了。
神器是S2钢材,是不是Cr-V就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
正常,S2本来就没啥韧性,遇上使大力的场景4mm批头损坏是常事,我倒是宁愿它断掉都不愿意看到像CRV那样拧成麻花还不断

网友:
看图吧,工具介绍页面有预警
提醒:U型批头请勿超负荷拆卸排插等较大的螺丝,建议用更大规格的批头

你用棘轮款拆排插肯定没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91

网友:
这个u头里面的角应该加工过渡,应力太集中了,又这么脆.好多断的了.

网友:
神器的u头省着点用,用个便宜一字批磨个缺口就能当u头用了

网友:
找根钉子磨一下都比它强,成天这材那钢的有个屁用啊!

网友:
先抛开批头的热处理问题不说,拆插排的螺丝,这种U形头的槽没必要搞那么深,槽浅一点,两个爪子的强度就高多了,也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修理办法:把两个爪子磨齐平,再用金刚石锉刀锉出一个适当深浅的槽,就又能用了。

网友:
我的也是断了 好像被我扔了 这个U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