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精通VMware的大神没,请教个问题:客户机操作系统已禁用 CPU。

楼主(2020-03-14):
  如题:客户机操作系统已禁用 CPU。请关闭或重置虚拟机。
电脑是AMD的并且已开虚拟化技术。
  已经试过加代码还是不行。
已装win10企业版 和Ubuntu 都没问题。

网友:
怎么禁用cpu啊 教教我

网友A:
客户机操作系统已禁用 CPU。请关闭或重置虚拟机。

俗称:死机...

是不是兼容性没选对?

网友B:
应该把该虚拟机的设置贴出来,看看是否是cpu设置错误?内存太小?

网友C:
客户机的  BIOS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虚拟机装 黑苹果的 还有一个 虚拟机解锁工具 macOS Unlocker for VMware v3.0.3

先想想 怎么 表达清楚你的问题吧

楼主:
我也不清楚,觉得他应该说的是虚拟CPU的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机操作系统已禁用 CPU。请关闭或重置虚拟机。

俗称:死机...

没问题的 现在VMware15 已经成熟了 新建虚拟机的时候已经选择了要安装的系统 兼容性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该虚拟机的设置贴出来,看看是否是cpu设置错误?内存太小?

哦 这个忘了 应该没问题的 配置都改过都不行 还用过单核 单线程的CPU 我的内存16G给虚拟机分配2G的 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机的  BIOS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是你没看懂 在inter的CPU上 虚拟CPU叫Intel Virtualization
在AMD的CPU上 叫AMD-v 而且不同的主板厂家叫法还不一样
另外你的 macOS Unlocker for VMware 也装过了 其实他就是修改VMware 的安装文件里代码。

网友:
客户机没有给分配CPU?
VM版本号是多少,我的15.1pro安装MacOS Unlocker后正常
是否解锁工具版本问题?
你看一下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qq_40147863/article/details/84797618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选的不对:选择安装的系统版本要和系统安装包版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