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个0-30V 5A线性恒压恒流电源的前奏--养牛记

楼主(2020-03-14):
看着大伙D的开关电源眼馋,不过我喜欢线性的,比较耐操,当然成本肯定有点高。变压器是主角,用手边现有的两个交流稳压器的铁芯,舌宽32.叠厚嘛当然是多多益善,最后选择80-90.输出电压26V,估计功率400瓦。一次性为以后升级做好铺垫。网上倒是有现成的骨架,基本上是塑料的,论强度不如用电路板,何况没有自己想要的尺寸

现在先把牛弄好,电路板小菜一碟。

今天把电路的印刷板也转印好了,晚上腐蚀

网友:
方牛比环牛好绕线,希望看到电路图

网友A:
大工程啊。手上铁芯不少,想绕牛就是不想动。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就是打磨比较讨厌。

网友:
支持DIY,坐等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就是打磨比较讨厌。

切割机伺候,主要是尺寸要把握好,不然松松垮垮

网友C:
我也做过这样的电源,用了隔壁论坛大神提供的改进型的电路,检流电阻用康铜丝自制,性能还是很好的,7812和7912其实不用加散热片。缺点就是太重了,不方便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这样的电源,用了隔壁论坛大神提供的改进型的电路,检流电阻用康铜丝自制,性能还是很好的,7812和 ...

电路图中切换电压的继电器控制部分是怎么控制的?Q2导通Q1就截止了

网友:
做这样的线性电源就是变压器难找,一直想做一个就是找不到合适变压器。3AG1老师的电路经典,就是一些元件现在不好找,我看 fishing2050 把功率管和驱动管子都改成3DD15D 和TIP41C,一些电阻也作改动。很想自己做一个,无奈绘图制作PCB水平太差。

楼主:
变压器也绕好了,2.5的线就是不好摆弄

楼主:
2.5的铜线不好摆弄

电路板也就绪啦

网友D:
功率管这样安装,以后扩展400瓦能抗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这样安装,以后扩展400瓦能抗住吗

功率管好像还没装。

网友E:
楼主厉害,线性电源最大的优点就是干扰小,抗造。

楼主:
终于把电压切换板也弄好了,期间为了合适的导线、线间如何连接殚精竭虑。
把功率管接上就可以试机啦,下一步就是关于机箱大小、内部如何布局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这样安装,以后扩展400瓦能抗住吗

以后扩展就搭棚或者另外弄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啊。手上铁芯不少,想绕牛就是不想动。

初级是1.06的线,次级2.5的线。是啊线粗了就是不好绕,尤其是次级绕会歇会。出汗了。我也是不想弄,一直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线性电源最大的优点就是干扰小,抗造。

喜欢线性电源,比较耐操。开关电源比较娇气

网友:
我还是喜欢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主的铁心多大的,我的厚5.9宽3.2,初级用的0.59的线,次级用的1.05的都差点绕不下,次级15-0-15,0-15-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