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258xt开卡L06B/B0kB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03-14):
各位大神,诚心求教!

问题是这样的,2258xt主控,贴3片1CE的32GB英特尔L06B,能正常用L06B转B0KB开出来128GB;但是对应加贴3片,组成3通道2CE,开L06B模式正常,可手动开出180GB,但是如果开L06B转B0KB,就会报错【L06B转B0KB模式失败】。

萌新求教,这是本身设计上不支持6贴?还是这个L06B转换成B0KB只能是工作在3贴的前提下?因为我试过贴4片,4通道1CE也是报相同的错误。

网友A:
可能固件是这么设定的 3片开BOKB或者6片开BO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固件是这么设定的 3片开BOKB或者6片开BOKB

问题是3片正常,6片、4片都不能正常开B0KB。

网友B:
有些l06b颗粒切b0kb有问题。后加的3片随便拿一片或几片贴板子单独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l06b颗粒切b0kb有问题。后加的3片随便拿一片或几片贴板子单独开试试

后加的3片是在另一板上正常开出B0KB的。

我就是想将两个都是3片开B0KB的120G合成一个240G,两个120分别开都是正常的。

我现在怀疑板子问题,因为只有一个8贴的,另一个板子是4贴,暂时没法替换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加的3片是在另一板上正常开出B0KB的。

我就是想将两个都是3片开B0KB的120G合成一个240G,两个120分别 ...

3+1开试试。L06B TSOP的颗粒,一般都是二次封装的,如果你这两种颗粒,不是同一个厂封装的,是有可能混贴开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开试试。L06B TSOP的颗粒,一般都是二次封装的,如果你这两种颗粒,不是同一个厂封装的,是有可能混贴 ...

我6个颗粒是一样的,8贴板上,4贴一样不能开B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