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HUATOOP HT9530(PS3111-S11)识别&修复小记

楼主(2020-03-14):
闲鱼捡了个坏的128G固态,查看主控为HUATOOP HT9530。上百度死活都没找到这个型号开卡工具,所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打开了Cristal Disk info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发现固件为SBFS71W0,与群联PS3111-S10固件完全一致,所以推测是群联马甲主控。
打开群联工具,解锁成功,说明已经确定是3111的主控了。

选择同固件,用2019年新版本flasher生成固件之后成功刷入..然后凉凉,固件信息全部被刷没了
怀疑是新版本flasher的问题,因为生成固件之后无法在fw界面看到固件信息,用老版本重新生成就可以看到,可惜现在新老版本一刷入就提示错误了
所以提醒一下各位,救3111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新版本flasher,刷入过程中会直接死盘

补充内容 (2020-3-21 16:16):
最新进展 使用AS2258工具成功认主控板 其余具体还在测试中

网友:
那是固件不匹配

网友A:
我去.........通电次数和时间有点太多了吧,要不然是SMART出问题了,要不就是测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通电次数和时间有点太多了吧,要不然是SMART出问题了,要不就是测试用的 ...

smart出问题了,flash拆下是足容的

网友:
楼主开卡成功了吗,我有一张一样的卡坏了。。。同样刷固件清空了。。。

网友B:
楼主的硬盘修复了吗?

网友(2020-08-15):
手头有个同主控势必得ngff固态....ps3111主控一直不会开卡23333

楼主(2020-11-15):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硬盘修复了吗?

拆颗粒了

网友(2022-11-07):
完蛋了   报废了、、、、、、

网友:
我拆了个NAND是HUATOOP的,主控能识别出来是JMicron,初步推测是闪存坏

网友(2024-04-30):
申请领取家元 自动清零!

网友(2024-07-18):
找不到开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