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某鱼淘的50元喇叭翻车了 拆了

楼主(2020-03-14):
某鱼买的50元喇叭,到货,发现音圈擦边,按下纸盆,有沙沙响,用力按都不顺畅,有何补救方法

楼主:
看着磁钢挺大的,有15厘米直径, 想退货,后来卖家说退一半,想想也就这样了,退来退去麻烦, 有何方法维修呢,没修过这东西

网友:
你这个看上去是磁头间隙 生锈了。造成擦音圈所属。没法了报废吧。

网友:
就算能修好,声音也变味。退了吧

楼主:
比翻车还严重

网友:
里面生锈了,难搞的啊

网友:
一般人木有这个手艺可以修好

网友A:
喷WD40除锈。。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标称USA产的低音喇叭,玩不转,卖给 修音响的了,也是五十

网友:
有专门修喇叭的。把中间的盖帽挑下来就可以看到音圈和磁芯了,仔细看看音圈有没有变形、磁芯镀层是否脱离,两者中间有没有铁锈等,想自己修要准备解胶剂拆解,很麻烦,可以换音圈,重新粘好。如果喇叭价值不高就别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WD40除锈。。

在内部线圈磁铁空隙里怎么喷

网友:
烂喇叭也能卖钱?我有几个

楼主:
只能将弹波和橡皮圈取下来,清理后装上, 主要要用什么将胶化掉

网友:
修理费过百,你自己考虑吧

网友:
拆开,慢慢整吧

网友:
先看支架有无变形,没有的话就是内部问题了,就看你愿不愿意折腾了

网友:
这东西没修过不好修,胶也是专用胶,又不好买。

网友:
中间的铁芯是不是位移了,业余条件很难校准固定上胶水。

网友B:
我有个声乐喇叭,直径15的质量非常好,看来我以后还是去闲鱼卖点东西算了,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只是不习惯卖旧的,看来以后要整理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声乐喇叭,直径15的质量非常好,看来我以后还是去闲鱼卖点东西算了,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只是不习惯卖 ...

50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