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红外车闸识别,顺带请教个锂电池均衡的问题

楼主(2020-03-14):
已经淘汰的小区红外车辆识别器,优点 可以放任意车上用(业主群谈论的,未经证实),无号牌识别功能 缺点 要对准,距离短
=====================================================================================================================================================================================================================================================================================================================================================================================================================================================================================================我是分割线===============================================================================================================================问个小白问题。看到这种均衡板,底板都一样,只是少焊了几组元件,那么买了8路均衡是不是也可以作为4、5、6、7路均衡板用,只是不接多余的那几组就行?请知道的兄弟说说。

5路均衡板

7路均衡板

8路均衡板

====================================================================================================================================================
外观

拆开,两电池供电

正面图

全家福 ,王杰。扔垃圾桶。

网友:
你只要能买到上面的零件,你装上就好了。就是那个6个p的管子可能不好买,我之前有个坏了,也想买一个买不到。

网友:
均衡板都是独立的,你可以单独使用的

网友:
均衡板不错,独立的电路设计,买元器件芯片最多的,万一故障一两路可以用好的替换。

网友:
对的,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