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USB测试仪+电路图下载

楼主(2020-03-14):
好久之前买了一个,当时5块买的,特别便宜,就是测量电压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前段时间又买了一个对比,电流显示区别不大,电压就差别有点大,里面的431精度有点差,后买的稍微好点,刚好这段时间疫情没法出去,顺便把电路图画了。

优点:
1、价格便宜
缺点:
1、电压基准431太差,电压测量波动大

电路图

平时电路图画的少,有不足的地方也希望大家提出来,我后面更新

网友A:
谢谢分享,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什么软件画的

用cadence画的

网友B:
我买了个蓝色的,后来买了个炬为彩屏的,可以计算电量啥的方便点,那个Q1是431?看来可以自己换个好点的431改善精度啊

网友:
要是能改成按钮切换就好了,好像2011年前两三次刚会网购的时候,买过几个,有两三个接上电池和复读机拆下的按钮,改成锂电池电压表头,需要显示的时候按住。

网友C:
不知道什么mcu,以前百度引脚出来时现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蓝色的,后来买了个炬为彩屏的,可以计算电量啥的方便点,那个Q1是431?看来可以自己换个好点的431 ...

不知道为啥,总觉得431在这里只是给了个Vcc而已。
猜想用的是片内基准。

网友D:
这里431就是个3.3v的供电,和精度没什么关系,这种廉价表几乎全部是内部基准,如果真用431做基准其实效果反倒可以~

网友:
大概431当ldo用了,换个正经的7133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蓝色的,后来买了个炬为彩屏的,可以计算电量啥的方便点,那个Q1是431?看来可以自己换个好点的431 ...

我买了个和楼主一个差不多的,后来也买了炬为彩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蓝色的,后来买了个炬为彩屏的,可以计算电量啥的方便点,那个Q1是431?看来可以自己换个好点的431 ...

我也买了个蓝色的,蓝色那个加了外壳显示有点暗拆了就跟透明的一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mcu,以前百度引脚出来时现代的

不知道,主要是没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431就是个3.3v的供电,和精度没什么关系,这种廉价表几乎全部是内部基准,如果真用431做基准其实效果反 ...

我测这个431,波动挺大的,另外一个蓝色的就没这么大,估计现在内部基准改进了

网友(2020-10-22):
引用 楼主:
我测这个431,波动挺大的,另外一个蓝色的就没这么大,估计现在内部基准改进了 ...

如果要改成支持QC3,能简单改下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