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象印电热水壶如何拆开

楼主(2020-03-14):
去年底刚从日本买的象印电热水壶不出水了。老公虽然专业是电力但是动手能力为负。我上网查可能是电机卡住了,但不会拆机。求教各位大神,感谢!

网友:
见螺丝就拆。

网友:
不拆开怎么搞啊

网友:
1、将上盖拆下, 2、将底部白色的转圈拆下,3把底部哪个螺丝拧下,就打开底盖了,将里面的螺丝都拧下来,再将内胆从底部取出

网友:
象印电热水壶 质量怎么这么差啊?

网友:
日本现在很多都是MADE IN CHINA或者越南。。。

网友:
出水 水泵应该在底座下面

网友:
拆一步就拍个照片,便于组装恢复。。

网友:
电热水壶整的跟电饭煲一样.....
反正见螺丝就拆,别忘了顺序就行

网友:
我不信你老公为负值。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