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改一个成品第三只手,设计的极不不合理

楼主(2020-03-14):
坛友各种方安自制的,我比较懒直接买的成品还上当了
买的这种:看起来不错价格30:sweat:

实际到手后发现设计的脑残。放大镜太靠前了夹子太短,灯也是个摆设根本申不到需要照的夹子上面。丢到一边好几年。最近疫情改一下。

首先是改照明,参考以前看到的帖子用3*5mm贴片led,12并没有串联水平不行搞不了太复杂的升压恒流驱动。其实也有偷懒的意思。并联好走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763&extra=

不会什么431之类的简单恒流源,有没有什么小型的模块20-300ma可调的模块?2596之类的又贵体积又大。最后采用降电压限流法,昨天坛友点评这个是3.3v150ma0.5w左右的额定功率但是要散热好。建议我控制功率并加电阻防止电源波动,经测试3v时电流80ma(12并),拆开底座看看原来的灯是电池电源两用的,有个可能是二极管的防倒流元件,接电源时电池仓是没有返回电压的,但是测试元件两端没有压降。用1854降压模块调节好3v。

测试温度,用万用表探头简单测试一下,室温时16度,上电10分钟后22度,实际温度应该不超过25度把。电流80ma内,先用着反正是打发时间。下面是淘宝的另外一种,觉得这种比较合理,当然不能买了,这个要八九十块,计划是用电瓶车控制器的外壳做底座,把这个三只手的部件移植过去。

网友A:
这led根本没有散热,怎么用
直接移植一个3-5W环形灯板,优惠购里不是一直有的吗?支架电路散热驱动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led根本没有散热,怎么用
直接移植一个3-5W环形灯板,优惠购里不是一直有的吗?支架电路散热驱动都有了 ...

首先我测试了电流和温度没问题,其次淘宝的灯板不一定尺寸合适,三一个灯板也是220强电,这个是5v转3v,

网友:
收藏了,双十一花了17块左右买了一个,头重脚轻的,炼铁支架太挤,经常碰到支架,那个架子比较水,以后有时间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