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上海华荣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0-03-14):
找东西发现的,拆开看看,做工还说得过去。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拆一个120W AC12V电子变压器YZ-16
拆一个HJ微电脑遥控开关8K-3J

网友A:
这个磁芯线圈很扎实,螺丝钉是用来给那两开关管散热的吗

网友B:
天啊~~这三极管安装方法很销魂!电感线圈是双套磁芯叠合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磁芯线圈很扎实,螺丝钉是用来给那两开关管散热的吗

我觉得是用来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这三极管安装方法很销魂!电感线圈是双套磁芯叠合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

这个电子镇流器标称功率40W。

网友:
螺钉是固定磁环用,顺带加固三极管

网友:
虽说谈不上好,但别具一格

网友:
螺丝很另类~

网友:
多功能螺丝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子镇流器标称功率40W。

估计也就30W左右,40W得用13005并且加散热片才能长期使用,我一个三雄28*2的双管镇流器测过功率足,里面是带散热片的13007。

网友:
可以试试改线圈,再改13003等起振电阻,改成锂电池等离子点烟器。

网友:
有点不走平常路的意思

网友:
螺丝是多功能的

网友:
多功能螺丝运用巧妙,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