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放了一次烟花

楼主(2020-03-14):
2瓦的LED,今天啪的什么炸了,我找了一圈没发现是什么,刚才发现感应灯不亮,去看电容炸了,没有多想直接换了个,我记得此处是50v的,通电不亮只有几个微亮,想必是LED坏了短路造成的炸电容,正准备拍照,又炸了,炸的我一手机的毛,一股炸花生的糊味。幸好当时手机挡住了。我面部距离也就30厘米,脑子是好东西啊,看来缺脑子不行。

网友:
这种阻容电路球泡,爆电容一般LED灯珠有故障开路的,建议先测好灯珠再通电。

网友:
这种阻容降压的,如果灯珠开路了,310V的电压直接加在这电解电容上,不爆才怪。可在电容上并联上一只耐压比输出电压稍高的稳压管在上面。。。。。。

网友:
电容花生酱,呵呵

网友:
有被笑到至少也换个400v的电容吧

网友:
阻容降压
坏了就丢呗,网上买也很便宜

网友:
灯珠断路,电压能升到300v ,50伏耐压的电容能不放炮?

网友:
可以在废品站找个灯板,拆出一批好的灯珠,换楼主的灯珠,然后把出问题的电容,换成手机电源高压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