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鑫诺仕XNS9918台灯加锂电供电及切换开关

楼主(2020-03-14):
年前佝各位大佬 一样,也撸了一只9.9的鑫诺仕XNS9918台灯,详细拆机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357这段时间在家防控,虽然湖北除了武汉都复工复产了,可四通一达一直不通湖北,部分地区邮政和顺丰件也不收,原来还想撸点配件再改看来还是不行,那就不等了,就利用手中能找到的配件改吧。
看其它大佬 们改的,说用锂电供电后亮度下降不少,原来我也想加个移动电源板升到5V再给灯板供电,可这样一接上升压板不好加开关控制,那样的话升压板就一直处理待机工作中,毕竟这又不同于移动电源有个触控开关来控制。虽然待机电流不大,但整天开着也是个事,考虑看看锂电供电亮度如何再说,因此先只用4056充电板+锂电保护板,再加个小开关切换外接电源和电池供电。

楼主:
继续看我的加装,为了外面能看到充电指示和充满指示,特地把4056板放在触摸开关右边原未打穿孔处,效果不错。只是奇怪按那个4056充电板上的取样电阻来看,这应该输出1A的充电电流呀,可我实测只有0.29A,这是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教下。难道是我用的连接导线细了所致?这线也不太细呀,就算小了,至少0.5A电流应该可以吧,不是说恒流充电吗?虽然我知道这电池原来有不少电量的。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帖子,我要戴上防毒口罩慢慢看,怕感染了新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帖子,我要戴上防毒口罩慢慢看,怕感染了新冠。。。。。。 ...

温总不能如此歧视湖北呀,我们这儿已经28天无新增呀,只是武汉还没清零,四通一达要死不发。

网友B:
某多多有5元包邮的

网友C:
不错改改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多多有5元包邮的

一样的结构吗?私信下链接,我不太相信这么便宜,某多多水得很,我现在半年没上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多多有5元包邮的

感谢私信,我看了那处灯TB这儿也有,活动时还不要5元呢,那种太差了,特别是亮度,也没DIY的可能。

网友D:
这样改了之后,会永久得多

网友E:
图我就不看了,最近手机看得多,眼睛胀,锂电为啥会降低亮度呢,灯珠不都是3v的吗?基本台灯都是并联吧,为啥还有升压一说呢,我的改的亮度没影响啊,触摸啥的都是原样,只是没用交流电而已,我把交流电到电路板切断的,外壳都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我就不看了,最近手机看得多,眼睛胀,锂电为啥会降低亮度呢,灯珠不都是3v的吗?基本台灯都是并联吧,为 ...

亮度有影响的呀,灯珠都在3V以下的吧,毕竟原来按5V供电设计的,这个降压电路与锂电供电设计肯定会有所区别的。就算电阻限流降压也会亮度有所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改改更健康~

小学生没撸个改改,这闲在家中不找点事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了之后,会永久得多

这样改的外观没动,外接或电池都可用,亮度也不错,这个真值 了,比原来29.9或19.9撸的其它台灯强多了,关键是亮度还大些,唯一不足的是两节18650放不下,本来已经把那个配重块拆了也放不了就再次用706还原的。

网友F:
问下楼主:你的那个小开关,接通的时候的电阻值有多大?我也在找这种小开关,想给移动硬盘做个电源关断控制。这种开关,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阻值都在8-10R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你的那个小开关,接通的时候的电阻值有多大?我也在找这种小开关,想给移动硬盘做个电源关断控制 ...

这种小开关不会有这大的电阻吧,我用万用表测量是0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开关不会有这大的电阻吧,按卖家网站介绍在30MΩ以下呀,我用万用表测量是0Ω的。 ...

我怕是买到了假的开关?我一共买了20只,测量了其中的两只都是8-10R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怕是买到了假的开关?我一共买了20只,测量了其中的两只都是8-10R左右。 ...

这店家标得也奇怪,我原来看错了,另一种型号的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怕是买到了假的开关?我一共买了20只,测量了其中的两只都是8-10R左右。 ...

这店家标得也奇怪,我原来看错了,其实这另一种型号的标注感觉正常些。另一种型号的如下:

网友G:
把5V供电的改成由最高电压为4.2V的锂电池供电,对亮度影响太大了吧?
我就改过一个USB5V供电的折叠式工作台灯,一开始也是用的“18650+带放电保护的4056充电板”方案,但发现原本就不算太亮的LED灯板改后变得更暗了。无法接受就换成了香水充电宝的小板子(跟楼主图片中的那个差不多),改由5V输出端供电,效果明显改善,关键是亮度不会随着锂电池的电压变化了。唯一的问题是有时灯光会闪,可能是充电宝板子的质量问题吧,准备抽空再换个试试。至于楼主担心的静态功耗,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充电宝一般静耗不大啊,反正我改的灯一两个月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5V供电的改成由最高电压为4.2V的锂电池供电,对亮度影响太大了吧?
我就改过一个USB5V供电的折叠式工作台 ...

把5V 供电改为4.2V对亮度肯定有影响,但影响大不大与灯板电路相关,这个换后也比原来亮度暗些,说没影响的那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肯定是影响亮度的。我也在白天和晚上比较过,这灯不升级的亮度比家中其它台灯还亮,就先不考虑用升压板了,但改装中的长导线没剪断就是留有后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