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对潮湿天气有意见,应急处理

楼主(2020-03-14):
先上图,后编文。

这次维修处理,因偷懒,未认真检查和分析,导致走了回弯路,多花了两个多小时。

话说前两天,天气潮湿,家里抽湿机的数字温度显示为95,甚至时不时变“H”,即湿度高于95%。疫情不出门,吃完晚饭,想开个电脑上上网去。老用手机上网,方便是方便,就是屏太小了(对于电脑显示器来说),看着眼累。才打开插座电源,不料显示器里面传出“啪啪”两声,不显,也没动静了。心里一紧,家里这湿度,不是显示器里面元件又放炮了吧。得,电脑没开成,上网没上成,才拆机和修机了。

显示器外壳都用的卡扣式处理,要从屏幕前下方开始用手指抠。
具体操作方法是:屏幕向上平放于平整台面,屏幕下方正对着自己,两手大母指顶着外框下侧,其余八只手指指甲和指肚抠进屏幕与外框缝里,向外向下慢慢加力抠。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下死力,否则非把外框抠折断了不可。也可以提前准备两块硬胶片,外框抠出几毫米时,用硬胶片抵进缝里作撬棍用。先抠开下侧前外框,再抠开两侧,然后提前两侧框,向前上方可较轻松地撬开前外框上侧卡扣,取下前外框。接着两手捏紧屏和后盖,把其反个个,屏向下平放台面,拆后面固定电路板固定螺丝,取下后盖。要捏紧的原因是因为屏和后盖一般是没固定螺栓,估计是怕使用螺栓,容易伤害到屏的原因吧。年以屏是靠外壳前框和后盖卡扣的紧密连接,压扣在里面不动。有时电路板及电路板屏蔽铁盒也不用螺栓,这时不捏牢,反个的时候,容易把屏和电路板铁盒整个翻出去。
拆外壳操作中,一般两个下角最难抠开,因为角两侧都有一个卡扣,距离近,卡得实。第一次抠是在几年前,记得是方正17寸屏吧。由于第一次执行,动作不熟练,抠得我八个手指肚那个痛,真想用大锤砸开算了。

后面就无压力了,反了个后,把后盖取下,屏和电路板铁盒就没蔽没掩,出现在眼前了。拆下左侧四条屏背光灯插头,取下与后盖相连接按键线,把铁盒子翻过来,就看到电源板和显示主板了。
从前面的故障情况,不用看都可判定问题出在电源板上。松开四个固定螺线,取下显示主板供电排插,电路板就出来了。简单一看,整流硅桥负极与交流一脚间打火,电路板也烧黑了,2A保险管铁定挂了。保险管被热缩管包着看不到内部情况,上万用表一量,果然不通。整流桥则导通情况正常,估计还可以用。开关管、取样电阻也正常。再用万用表对其余晶体管和电阻进行粗判,未见明显异常。分析原因应该是由于整流桥处受潮,平时电极吸附的灰尘在此时变成了一个阻值不大的电阻,一上交液电,导通放炮。由于保险管动作及时,故障未波及后面元件。因此把整流桥打火碳化部分清理下,更换保险管就应该OK了。

从以前收集的21寸三洋电视机旧电源板上找到了一个2A保险管,从4148二极管剪下两端引脚,为保险管加焊两插脚,再套上黑色热缩管……,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更换工作完成了,可以通电试机了。心想,还有时间上网,上网后再玩会游戏吧。

由于认为原因找清楚了,技高人胆大,直接上电吧。一通电,结果还是啪的一下,不显。打脸来了!再拆,一看,还是烧保险、整流桥打火,是否还有其它问题呢,重来一回吧。烧保险原因应该还是整流桥打火,碳化部分处理不干净,只能更换新件了。找了下其它盒子和旧板子,整流桥、2A保险都没备件,自行加工吧。虽然显示卡开关电源工作于高频,但整流桥只是工频,决定用1N4007(1A1000V)代换算了,反正原板子上也有两个二极管预留位,有操作空间。找一翻后,发现没有了,只找到M7,最后决定用洞洞板配合M7做一个桥算了。
找来洞洞板,拆废电脑主板上的USB插针四根,细铜线若干,开焊。很快就做好了一个洞洞板版的桥。
保险管则选取多芯细铜线一小段,烧开外皮,从七根细铜芯中取两根细铜芯并一起,跨焊保险管两头,再套回热缩管。打火机一烧,热缩管一收缩,谁也看不出个好歹。

这回多了个心眼,上个灯泡大法,保障安全。一通电,不亮不显,还有问题。上神器,晶体管测量仪。这货不贵,当时买时记得是29个大洋,没外壳,就是想试下,用下就算的。后来看着还很好用哦,就为它配了个壳子,12大洋。合一起也就41个大洋,还包邮,有时想啊,在小马哥处开店的兄弟也不容易,这点钱还包邮,那利润也……,跑题了。

场管在晶体管测量仪上也能正确显示,好用。拆下光耦PC817,放在这仪上面一照,看出妖来了。3、4脚显示是一电阻,而且每次阻值都不一样,基本几M以上。这个是光耦开关三极管的CE间,不应该是显电阻啊。带着疑问,取一个正常的817上仪,正常的显示为“?”。应该就是它了。

更换自制桥、保险和817后,通电,正常了。到此分析,应该是潮湿环境下,灰尘导致高压电极导通打火,817开关管CE间PN结,瞬间击穿烧毁等效成电阻。由于保险管动作及时,未波及其它元件,特别是电压调整那个六脚“U”没坏,所以问题未扩大。最终只是损坏了三个元件。

试机15分钟后,一切正常,收工。一看手机,时间已经到了零时40分。前后修了四个多小时,如果有备件、分析测量细点,估计也就二个小时内的事。检查、测量、分析做细、准确了,真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特码字把过程分享一下,以提醒自己。

手机上按顺序上的图,发表后变没顺序了,汗!

网友:
销魂的整流桥

网友A:
塑封一下  更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封一下  更山寨

没大条的热缩管,否则真想封一下

网友:
向老师傅学习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这个 桥 整得真好,用环氧树脂封一下就更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