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老丈人买的剃须刀拆开看看,29.9元的博锐防水剃须刀PS197值不值得撸

楼主(2020-03-14):
给老丈人买的剃须刀拆开看看,29.9元的博锐PS197值不值得撸。
拼多多下的单,价格34.9,
用掉5元的优惠券,实际29.9元入手。
今天收货立马拆开看看。

包装很飞科。

博锐其实就是飞科旗下的一个系列。

包装一条充电线,一个毛刷,一个主机。

主机的外观,材质看着挺养眼的。

三浮动刀头,贴面。

一按机关就弹开了,以前买的两刀头的还得手动揭开。

开关按键,手感很轻。

还带有鬓角刀,这玩意如何用?有点像剃头刀。

逆时针扭动中间的凸起,就能取下刀片架。

刀网和刀片,
在飞科和博锐上的很多型号都是通用的。

取下刀网架,下面有防水圈。

下面开始拆机身。
用一字螺丝刀从这里轻轻别入,卡扣就开了。
接下来就用指甲往下掰。

卡扣设计很精妙,比TP路由器的卡扣好拆。还不会坏。

卡扣就是就是这样的,PC材质。

6颗螺丝固定电机和主板。

底壳采用的abs材质。

充电指示窗口,防水的哦。

内部比较简洁。

飞科的剃须刀,
有些电机使用一节电池,有些使用两节电池。
它们有何差别?电压高的动力会好些吗?

用了十多年的飞科,一直都是用镍镉电池,
这次没想到用上了Ni-MH镍氢电池。

这个芯片还做了防水处理,
但是整个主板并没有涂抹防水材质。

2018.12.21号开版。

最后装机复原,先充一会电。
晚上拿去交给老丈人。

看来这货值得撸,30块真的不亏。
比我以前买的双刀头的好用太多了。优惠券下单才是29.9元哦。

网友:
值!芯片做了防伪处理。俺觉得还是机械开关好,方便自己改锂电

网友:
俺也撸了一个 ,确实超值  现在还是券后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也撸了一个,确实超值,现在淘宝领券还是29元。

谢谢连接,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淘宝追评说用了几次就充不上电?

网友B:
我双刀头的飞科改了锂电了,一节18650能用将近两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双刀头的飞科改了锂电了,一节18650能用将近两个月

电池那么大,如何塞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那么大,如何塞得下。

使劲塞,有弹性

网友C:
这充电电路是小电流傻充吗,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双刀头的飞科改了锂电了,一节18650能用将近两个月

我也改了两个,用14500电池大小刚刚好,转速力都大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那么大,如何塞得下。

用14500电池刚好,就是电池比较贵,觉得转速太快的话,用个2W电阻降速。

网友:
30元钱就把人家女儿搞到手了,这老丈人太好打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那么大,如何塞得下。

外置啊,用一个电池盒,拖根线也不麻烦,反正体积又不大,一般就在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电路是小电流傻充吗,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

两节电池是串连的,没有并连的。

网友:
反正总是电池先坏掉

网友:
国产的刀头大部分都是这款。刀片比飞利浦的双层简单很多,但用起来没啥区别,噪音还更小。寿命也不错,挺好。

网友:
先凑合用着,等电池出问题后,改成锂电池并联加保护板试试。

网友:
还以为带屏幕呢。。。原来就是个图标!

网友(2021-03-01):
已购买但是按键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