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方糖 哑巴,检查功放焊盘掉点,补线。

楼主(2020-03-14):
ssop封装的点掉了,焊的眼都瞎了
之前是改了外置输出,结果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没声音。近段时间干脆直接没声音了。打开检查发现掉点了

板子

搭建环境,手机放上面当放大镜用,下面操作

先看看这个。焊盘掉了,剩下过孔

刮开过孔上面的蓝油(,应该叫绿油吧)

刮开

高清图

放一点点焊油

过孔上锡

刷干净。

补线

截去多余的

正常出声。

  看着过程短,实际很不容易。焊盘铜箔只有一点点,改外接音频的时候,不小心用错力了就掉了。如果真的要弄,建议拿废的板多练习几遍再操作。那个脚真的很小!!还有个建议,就是如果要飞线改的话,建议在背面的过孔飞线。正面真的不好操作,还容易几个脚连在一起

完毕

网友A:
你的图片也让我们看的 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
老早以前听说一种叫导电银漆笔的东西,不知道修这个如何

网友:
老眼昏花,越干越瞎,眼瞎手抖,干修理太难了

网友:
这也能焊?我都看晕了
弄点锡浆热风枪一吹多简单呢

网友:
虚焊?大佬能修好真是流弊

网友:
来,手机主板emmc的点你来,这个我帮你补

网友B:
手机加个放大器拍吧——看得眼好累

网友:
这么小的焊点,累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加个放大器拍吧——看得眼好累

直接手机变焦的

网友C:
K20PRO咋拍成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也让我们看的 眼睛都快瞎了

同感,但是能知道位置

网友:
这点还不是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0PRO咋拍成这样子...

这是截图,不是拍的。微信相机直接截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截图,不是拍的。微信相机直接截图的。

哦.我说呢,咋模糊成这样

网友:
那个脚有什么功能呢,不能从另外那面飞线过来吗

网友(2024-10-14):
我自己动手焊过一次功放块的供电脚位,正好楼主所说,焊点很小很小,我用的是一把普通的烙铁,加上一个放大镜,焊我几次才焊好,一不小心就把几个脚位焊一起了。需要有耐心。

网友:
这个怎么掉的,现在这个还能听音乐吗?

网友:
焊点不算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