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第二个车用四声道音频隔离器

楼主(2020-03-14):
安卓导航改低电平RCA之后的几个月一直在断断续续的解决喇叭的噪音问题,前几天用西门子坡莫合金隔离器制作了一个车用四声道音频隔离器,帖子点此链接,然后装车试用之后,噪音去除了,但是声场稍许变窄了,低音力度也有所减弱,所以又制作了第二个隔离器(BA3121方案),这次装车之后是真正的解决了问题,音质也无变化,已经满意了。

首先就是材料,还是用的上一次买的那种纯铜镀金RCA母头。

这次买了银白色的铝壳,因为板子的高度没上次那个高,所以买了高度26.5mm的盒子,而银色壳比同规格的黑色铝壳便宜点点,到手之后就根据尺寸进行定位和打孔。

孔需要11mm的直径,但是钻头没那么大,只能后续用小锉刀慢慢的加工。

装好RCA母头

还是用镀银线连接,模块采用的是BA3121方案的板子,这个板子需要12V供电。板子和铝壳之间用了一片DVD碟片,剪了个长方形,用3M双面胶固定好。

制作好了之后和上次的那个比较一下,合影。

装车之后发现,只要输出端接上,就会有杂音,尝试了用启动电源对板子进行了供电,发现毫无杂音,所以判断问题出现在供电上。于是又在淘宝买了个隔离电源板。

用了这个隔离电源对BA3121供电之后,现在车上的喇叭是毫无杂音,静似深海了,而播放音质无损失,这次终于成功了。为了这个杂音的问题,几个月来用了不同的方法不断的尝试,买了好多线材和配件,这次终于是找对了方向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吧?

网友(2020-05-17):
好高端的样子,镀金的接口金灿灿的

网友:
输入输出端的内部接线怎么不用屏蔽线啊?

网友(2020-10-26):
(BA3121,我也买了。准备装车上用。

网友A:
我的车上都搞过,音频隔离器+IC隔离器(BA3121方案)我失败啦!

网友:
镀金插座真好看,不过这引线直接焊到板子上不好嘛,用铁螺丝拧一下,感觉亏得慌,反正又不经常拆,直接焊死

网友B:
求隔离电源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隔离电源链接

关键字“音响前级隔离直流12v24v单电源转双正负12v15v18v DC/DC升压模块”,店家名字叫耳听为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上都搞过,音频隔离器+IC隔离器(BA3121方案)我失败啦!

共地噪音肯定可以解决的,你这个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2020-11-30):
你可能忽略了一件事,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汽车音响有可能是平衡输入输出的,比如这个:四路信号八条线,如果想当然的把信号-以为是信号地那燥音是必然免不了的

网友C:
我去年也改音响了,也是共地噪音困扰了很长时间,隔离器什么的也研究过了,最后用了一根6平方的铜线把导航机壳和功放的负极接到了一起,共地噪音就没有了     我这个办法你可以试一试   导线必须够粗够粗够粗

网友:
好奇,楼主用什么喇叭?刚给同事Q5换了十一个喇叭,总成本不到2000,满意的不行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也改音响了,也是共地噪音困扰了很长时间,隔离器什么的也研究过了,最后用了一根6平方的铜线把导航 ...

你是人才中的人才

网友:
你这个板子哪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