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中兴ZXA10 F822 重置密码

楼主(2020-03-14):
前几天淘来了一台F822 支持POE 到手后发现账密被改了 尝试多次无果 最后只好去某度查资料如何重置密码
搬出家里老年机 console连接好

首先

当出现这个的时候  按回车打断

然后输入“cd /DATA/”然后ls看到所有文件

再cd /DATA/DATA/ 进入文件夹 ls后发现有fsap.cfg和fsap_1.cfg

使用rm指令把他们删除然后reboot

之后等待重启完毕即可
账密都是默认的admin/admin

接下来开始改交换机
首先enable一下 设置个密码 然后
然后输入  configure eth-switch port-protect disable 关闭端口保护
输入config进入配置模式
interface rang gei_0/1/1-8 进入所有端口配置(不一样数量端口指令不一样 有的是egi 有的端口号也不一样 自己改)
switch vlan 1 untag 所有端口加入vlan1  并且untag
exit
exit
write 保存配置

网友(2020-08-01):
您好,请问,“当出现这个的时候  按回车打断 ”  这个是指什么时候?

网友:
请问,“”当出现这个的时候  按回车打断 ”  具体是是哪里

网友(2021-09-30):
我就想问一下楼主怎么开启POE供电

网友(2022-02-23):
很好,按照您这个清除了一台

网友:
非常感谢,按照您的教程,清除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