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电脑不能识别的U盘恢复记(AU6986)

楼主(2020-03-14):
    手头有个U盘,电脑不能识别,本着不浪费资源的想法,准备折腾一下。
    先把U盘外壳拆下,确认主控芯片为AU6986:

    接下来,在网上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安国U盘量产工具(ALCOR MP_v14.08.08.00):
    (1)压缩分包1
    (2)压缩分包2

    运行量产工具,可以检测到U盘信息,按照网上的指导,尝试恢复,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最后看到有112个坏块:

    测试恢复后的U盘,电脑顺利识别出U盘,容量虽然变小了,但损失不多,挺棒的!

网友(2022-05-15):
我还以为能恢复数据呢。。。。。。

网友:
这种盘真是板子加颗粒都不到10块钱,楼主真是一点也不浪费啊

网友:
以前我有一个4G的u盘量产完以后只有3.25G。里面的坏块真多。

网友:
请问大师:TF卡不能写入,怎样修复?

网友(2024-09-01):
我的也是主控芯片为AU6986 32G,下载楼主的量产工具不能用,白白浪费110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