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 小米米家超一级能效1.5P互联网空调KFR-35GW/V1A1(求精)

楼主(2020-03-14):
主机包装外观一如既往.

正面外观.

反面外观蓝色亲水膜,这个反面翅片比一级能效的M1大概宽4CM左右.

外机参数 R32制冷剂830G运行压力也比较高.

外机的风扇电机直流的威灵的电机30W这个好评.(除了功率小一点).

主板是侧放的类似与格力(格力也学大金的)不像以前的产品正放,防水和散热性更好.

四通阀是盾安的(个人更喜欢三花).

焊接工艺还行虽然稍微发黑,但是规整度不错.

这个空调是没有电抗器的取而代之的是主动PFC后面有特写,没有电抗器为了防止浪涌电流加了个磁环(橙蓝棕的那个圈外面包个黑皮).

内螺纹铜管,和大金的螺纹有点不一样,大金从外面看起来是一个个密麻麻的点.

江淮的450V470UF主电容X2耐压和容量都不错(鄙视某个合资品牌电容严重缩水还美其名曰全球共享导致保质期内坏板子).

小电容是艾华的(节能灯里用的多),质量还不错,红色插头的是变频风扇的插头下面是驱动芯片上面有个不小的散热器.

硕大的主动PFC电感。

左边三个插头是吸气排气和环境温度传感器,没有压缩机温度传感器,中间的5线插头是电磁膨胀阀的插头上面是驱动芯片。

主板整面涂胶防水胶也比较均匀,这个做的比上一代好不少上一代没看出有防水并且是黑色板的坏了维修难度大。

保险管和X Y电容由于是32制冷剂所有保险管换成陶瓷的下面粉色的小东西是放电管防雷的.

外机管子上套了两个减震锤,防止室外机噪音通过管子传到室内

电磁膨胀阀也是盾安的这个我的烂手机拍不清楚.

威灵的电机这张看的清楚点。

双排管这个比某些神机发布时候用双排管销量上去了缩成单排好多了。

压缩机是GMCC的用自己家的压缩机毋庸置疑

两个减震锤个头不小

最后是保温棉就是黑心棉弄的我手黑乌乌的一碰就掉渣,好在是在室外,压缩机不嫌弃它脏不脏.好了内机就不拆了和M1的重量大小一模一样,最多就电机的牌子不一样没什么好拆的并且拆起来麻烦.

网友A:
一级能效是多少啊?

网友:
长虹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能效是多少啊?

现在空调大战能效看看就好不要当真。

网友:
这个价格随便用用可以,但是这个制冷器是否是个隐患?43Kg/cm平方的压力那么高,对压缩机的要求又更高了。

网友B:
美的代工的么  全系美的的东西
刚上市的时候  记得看过拆内机  C型蒸发器   一看就是长虹代工

网友:
这个空调就是外壳上面挂了个MI标,其他和小米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代工的么  全系美的的东西
刚上市的时候  记得看过拆内机  C型蒸发器   一看就是长虹代工 ...

小米持有美的股份,代工是长虹代工的。

网友:
不错不错,去年当地买的格力品悦KFR-23G  1P定频,2200元。。。。。

网友:
高压电容是江海的,还不错,

网友C:
说说使用感受,内外机噪声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使用感受,内外机噪声大吗?

还没有装,明天来装。

网友:
超一级能耗?这是开始用新制定的能效规则了吗

网友:
同样是一级能效的空调,使用R32的,售价一般会比使用R410a的便宜。

但是R32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易燃。还记得前几年空调爆炸的新闻吗:一旦R32泄漏,易燃气体接触到空气,如果再遇到明火的话,必然会导致爆炸。

几起爆炸事故,让R32声名扫地。所以即使今天我们的工艺、技术都有显著提升,R410a依然能够成为R32的劲敌。

网友:
我觉得室外机空气循环导流网罩不错,有一些降低窄带噪音的作用,比艾美特循环风扇有一些创新设计,要是能采用AVC7020重叠扇叶大风压设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使用感受,内外机噪声大吗?

今天安装上了由于我们这边室温才13度没法测试制冷,制热声音不大离空调外机2米远只能听见风声,制热效果不错外面15度出风口温度最高65度站在下面站不住,小米来人安装我自己有真空泵自己抽的真空,抽了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嗯,老家,那个古董辉洋空调,只是换了一个外机的扇叶,别的都没动,非常好用,压缩机是硬启动,没关系,到现在听皮实

网友:
江海的电容做得有点像日系风格了

网友:
我的运行有啸叫,不懂要不要报修

网友:
内机没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