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电筒怎能设置常亮

楼主(2020-03-14):
我手上有个手电筒一直闲置。原因是它的用途似是求生之用的。会按照一定的频率闪。我不停去按尾部那个绿色的按钮就是没有常亮这个选项

网友:
  拆开将此板换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extra=page%3D1

  拆开将此板换上

网友A:
拆开驱动板短接就能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驱动板短接就能常亮

没有看到哪里有螺丝我真不懂拆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哪里有螺丝我真不懂拆哪里

拆掉透镜就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透镜就看到了

也有一个电筒,常亮时会自己变为闪亮~后来去掉了控制电路,直接串联一个5瓦10欧电阻,做一般电筒用了,其实那些闪烁/变光等功能并不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个电筒,常亮时会自己变为闪亮~后来去掉了控制电路,直接串联一个5瓦10欧电阻,做一般电筒用了, ...

可能是开关接触不好导致自动切换爆闪,串电阻也不错

网友C:
手电前面的那个圈是否可以拧下来,如果不是拧的,就应该可以拔下来。

网友:
我是没找到合适电阻,直接短接,反正又不是长时间工作,

楼主(2020-05-02):
引用 网友C:
手电前面的那个圈是否可以拧下来,如果不是拧的,就应该可以拔下来。

我看应该是前面那个圈可以拧下来的,但是估计里面的螺纹的行程很长的所以很密封估计达到防水的级别不容易拧下来需要有专门的工具才能

网友:
感觉直接用7135替代驱动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