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电瓶还有救吗?

楼主(2020-03-14):
空载12v左右,一负载就掉电。

才1.65a的负载,就掉到8.81.v。
估计没救了。

网友:
买一瓶电池水加进去,再充电一夜,再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
像这种,一般都是断格了,没修理的意义了

网友:
这种免维护的蓄电池,已经到了使用极限了,修不好了。

网友:
是极板脱洛了,不易修复。

网友:
估计是没救了,充放电试几次,配合那个u表,看看每次能放出多少电

网友A:
一般不好。这种免维护电池,弄过一些小的4V电池,12V的大电池,一般空载掉压厉害基本没救。还真不如富液式的,好多加水能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好。这种免维护电池,弄过一些小的4V电池,12V的大电池,一般空载掉压厉害基本没救。还真不如富液式 ...

这种是加水的,不是免维护的。里面还有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加水的,不是免维护的。里面还有水。

没仔细看

网友:
9a的摩托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