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的手机不知道怎么多出了一个卡其色的框

楼主(2020-03-14):
这个是辅助功能还是被软件在后台监视?还是不小心设置了什么辅助功能?如何关闭

网友:
记得安卓手机有个安全模式,会出现边框

网友:
去开发者模式里面找找看。

网友A:
看着像乐视

网友:
前景虚化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乐视

是的,乐视x620,你懂删除账号吗

网友B:
开发者模式里找找,有显示边界还有一个显示元素位置之类的功能,是为了便于搞挨啪啪的调用用的,之前为了从某购物软件上盗图,我打开过这个选项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者模式里找找,有显示边界还有一个显示元素位置之类的功能,是为了便于搞挨啪啪的调用用的,之前为了从 ...

你好,我就是不知道现在系统哪里的毛病,一进去开发者模式就停止,怎么触摸都滑动不了,也点不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