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个雷克沙sm3261l的优盘为何速度惨不忍睹?

楼主(2020-03-14):
白色的印子是502用酒精擦了也这样,颗粒也有502。

楼主:
usb接口只有5个线路进去,网上看都有十几条线

网友A:
插到usb3.0接口上面(3.0一般是蓝色的)
你这个应该是2.0的速度。
另外要用win10重新格式化一下,簇大小选32k试试看。。。

国际品牌一般写入速度慢,读取快。(因为可能开了写入校验,写进去再验证一遍写入的对不对,如果误码太多,就换个备用地方)

网友:
usb3.0是9线,你这个前后两排共9个触点没问题啊。用芯片精灵看看usb3.0是不是正确识别了

网友:
你是不是写过小文件了,比如说下载盘或者wtg啥的,低格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usb3.0接口上面(3.0一般是蓝色的)
你这个应该是2.0的速度。
另外要用win10重新格式化一下,簇大小选3 ...

感谢解答,用的win7 接触不好度了点焊锡好点了,没识别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