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x31 华硕笔记本 主板如何短接开机?

楼主(2020-03-14):
本子的开机键是连在键盘上的(或者说开机键就是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只有主板排线,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键盘出现了自己点的情况(就是按这个键,有可能同时会响应多个按键,有时候不按也响应),所以想把键盘拆掉,只保留开机,做个小的nas还是可以的,但是无奈找不到该短接的地方,不知道大牛有没有方法其实现在最坑爹的情况就是因为开机键也是键盘的一部分,而键盘有自己按键的毛病,那么就出现了,键盘有可能自己按关机
下面是主板图片,如果大牛需要更清除的其他地方的回复招呼就行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奇葩的型号,开机键竟然跟普通按键一样.......谢谢大佬们回复,内存条右侧,蓝色的部分,就是键盘的唯一排线,
键盘我拆下来过,普通的笔记本键盘一样,只有一个排线.........

网友A:
你量下原来键盘的走线不就行了,一般开机键肯定会单独走线的

网友B:
没有谁有这个本事,可以猜出你的开机线在那儿!!!

你发的图中没有标出键盘排线接口,所以无法判断。

华硕本本的主板一般都有预留测点,大部分都有一个跳线或按键。

网友:
B,站上有维修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原来键盘的走线不就行了,一般开机键肯定会单独走线的

键盘已经拆过没有单独走线,和排线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谁有这个本事,可以猜出你的开机线在那儿!!!

你发的图中没有标出键盘排线接口,所以无法判断。

谢谢大佬,排线在内存的右侧
拆过键盘,只有一个排线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