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个问题 大家怎么切割铝片啊 2mm 4mm厚度的

楼主(2020-03-14):
机器切割的好看 在家如何操作切割呢

网友:
有就上电动工具,没有手动锯,挫刀修。

网友:
手动不好锯,不美观

网友:
将一钢锯掰断,用断开处将要切开的地方用力划几十下就可以将铝片掰断了。

网友:
锋钢锯齿切割片,切铝专用

网友:
有专用锯片,砂轮片不行

网友:
买个角磨机支架,变成切割机,危险小很多

网友:
木工裁板锯+铝锯片

网友:
曲线锯,金属锯条可以

网友:
用角磨机吧!

网友:
搜索切铝锯片,主要特征是齿比较密。

网友:
我用角磨机加切割片割过,不整齐。

网友:
剪板机最好了

网友:
我用小台锯+钨钢锯片+攻丝油
没用攻丝油的时候不断的卡锯,用了之后就非常顺畅了

网友:
锯铝机了解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搞个夹具,夹紧了切

网友(2020-05-01):
有角磨机 上钢锯片,没有角磨机就手钢锯,记得先化好线,以防锯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