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高手给我看看,这个用什么开卡软件?软件界面是灰色的无法修改

楼主(2020-03-14):
软件里面都是灰色的 , 不能改。

还有为什么固件显示的是日期?

网友:
密码俩空格右边edit,基本的英文单词。

网友:
有个好东西叫做百度翻译 手打翻译一下也知道大概意思嘛

网友:
楼主是做对讲机维修的

楼主:
楼上的,你怎么知道我?
你认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怎么知道我?
你认识我?

你的截图暴露了

网友:
2258xt的主控怎么用2258h的开卡软件

楼主:
我明明是用的2258xt

网友:
2258AB和2258AA有什么不同?开卡工具一套可以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