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腾达AC6路由器加散热片

楼主(2020-03-14):
去年买的腾达AC6无线路由器信号越来越差,拔开电源过一会插上又正常,怀疑是芯片温度高导致降频。拆开后发现原厂根本不带散热片
拿出某宝买的散热垫和散热片加上去,用热熔胶固定。改造后信号很稳定

网友:
不用弄那么大的,小小的贴片就可以了

网友A:
再加个风扇就牛逼了

网友B:
网络变压器还整个散热片
真够奢侈的

网友C:
刷个op就解决了,不用加散热

网友D:
网变加散热干啥?

网友:
网变上面也加散热片,必须好评!
其实我觉得拿铜丝横跨整个电路板和散热片来绑住散热片也比用热熔胶来固定散热片好!

网友:
第一张图真是亮瞎了我的g眼。。。网变你加散热是来搞笑的?

网友:
散热夸张了,不过我都是内置装个散热风扇进去

网友:
腾达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很牛呀,楼主更牛

网友:
应该买那种散热胶贴上去

网友:
额。这散热器有点牛,不过热熔胶LOW了点,很容易被融化的。704好用。

网友:
网变想生热估计得几安的电流了

网友:
螃蟹都有这么大散热片吗,把网变什么的散热片贴上足矣,你这个是后期缩水版的早期的博通才是大火炉待机芯片都要上50几度。

网友:
刚好想要看,就看到了~~~~

网友:
楼主的主控散热器NB啊,还有网变加那个是不是做屏蔽作用?还是为了视觉效果才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风扇就牛逼了

我加过风扇,2.5cm那种,晚上声音特别大受不了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变加散热干啥?

加来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op就解决了,不用加散热

我用的是爱快,这个做ap用,信号还是不行就加了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变压器还整个散热片
真够奢侈的

有就加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