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现在雷克沙U盘为啥都检测不出主控了

楼主(2020-03-14):
如图 卖家说是慧荣主控的,识别不出来怎么量产!

网友A:
应该是慧荣主控

不过你这个怎么有提示发生了一般错误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慧荣主控

不过你这个怎么有提示发生了一般错误的设备

那个应该是其他设备的吧!

网友:
或者是新主控,chip genius目前查不到,SM3350,2246XT这些应该都是检测不到的还有SM3281之类的

网友B:
应该是3281刷的3280的固件
用3281的工具量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281刷的3280的固件
用3281的工具量产即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