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内置弹簧的仁和RH-3012排插拆解

楼主(2020-03-14):
一体铜条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就像二十年前我吃的都是白皮鸡蛋,觉得或许红皮鸡蛋更好吃一样

网友:
这个排插除没有地线外,负载能力、安全性秒杀市场上90%同类产品

网友:
这种是省成本的做法
只有一边铜条,插接是否紧密完全靠弹簧弹力

网友:
这种卡簧的 不管铜片多厚 最后别买 以前用过好多这种 经常上面插头的多了 铜片被顶开 就有1个或2个插头接触不良或断电